楼主(2020-05-24):
1,从树莓派的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树莓派有两个串口可以使用,一个是硬件串口(/dev/ttyAMA0),另一个是mini串口(/dev/ttyS0)。硬件串口有单独的波特率时钟源,性能好,稳定性强;mini串口功能简单,稳定性较差,波特率由CPU内核时钟提供,受内核时钟影响。

树莓派(3/4代)板载蓝牙模块,默认的硬件串口是分配给蓝牙模块使用的,而性能较差的mini串口是分配给GPIO串口 TXD0、RXD0。
------

白嫖连接:https://www.yahboom.com/build.html?id=2678&cid=308

2,自己用USB转TTL-与树莓派硬件TTL连接测试正常:

3. 找到 codesys配置文件:树莓派系统的/ETC里面,有2个。参考1,sudo nano /文件地址,修改配置文件,

;Linux.Devicefile=/dev/ttyAMA0 //这个是硬件地址,

[CmpBlkDrvCom]
;Com.0.Name=MyCom
;Com.0.Baudrate=115200
;Com.0.Port=3
;Com.0.EnableAutoAddressing=1

结果:完全通讯不了。

这个图是codesysQQ群,一个管理员的截图,他说说太简单,也没给出具体教程:

待续。期待大家共同研究,

备注:自己完全不会linux,当然,平时用的PLC哪里需要自己研究这些底层啊,RS232 RS485 都是PLC硬件厂商定义好了,自己使用就行。

玩过几天openwrt路由器,好像文件目录差不太多。。

楼主:
附上群友发的图.
据说是codesys总部的答复:

网友A:
qq群里也看到了,应该是你?

楼主:
树莓派自带TTL RS485已完成!

电脑侧 USB_to_TTL----TTL(树莓派),中间没有TTL转RS485。按照2楼操作的。(这里就不具体说明了,自己开通大脑变通下,自带我按照1L的方法,映射成了ttyAMA0)

楼主:
树莓派跑的cedesys 做的modbus 从站,电脑端威纶通在线模拟,读写正常。

网友B:
刚才逛了他们官网,完全懵逼了,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树莓派 codesys一个是卖硬件,一个是卖软件(授权),只是最近玩codesys的多了,我也顺带熟悉下。学习的话,win也很方便,也支持各种总线,电脑直接编程,使用,没授权两小时重启下就好了

网友A:
With scalar type:
TYPE DUT :
   STRUCT
    a,b,c,d,e,f : INT;
   END_STRUCT
END_TYPE

PROGRAM PLC_PRG
VAR
   pDut : POINTER TO DUT;
   bInit : BOOL := TRUE;
   bDelete : BOOL;
END_VAR

IF (bInit) THEN
   pDut := __NEW(DUT);
   bInit := FALSE;
END_IF
IF (bDelete) THEN
   __DELETE(pDut);
END_IF
With function block
{attribute 'enable_dynamic_creation'}
FUNCTION_BLOCK FBDynamic
VAR_INPUT
   in1, in2 : INT;
END_VAR
VAR_OUTPUT
   out : INT;
END_VAR
VAR
   test1 : INT := 1234;
   _inc : INT := 0;
   _dut : POINTER TO DUT;
   neu : BOOL;
END_VAR

out := in1 + in2;

PROGRAM PLC_PRG
VAR
   pFB : POINTER TO FBDynamic;
   loc : INT;
   bInit : BOOL := TRUE;
   bDelete : BOOL;
END_VAR

IF (bInit) THEN
   pFB := __NEW(FBDynamic);
   bInit := FALSE;
END_IF
With array:
PLC_PRG(PRG)
VAR
   bInit: BOOL := TRUE;
   bDelete : BOOL;
   pArrayBytes : POINTER TO BYTE;
   test : INT;
   parr : POINTER TO BYTE;
END_VAR

IF (bInit) THEN
   pArrayBytes := __NEW(BYTE, 25);
   bInit := FALSE;
END_IF

IF (bDelete) THEN
   __DELETE(pArrayBytes);
END_IF

网友A:
--New(DUT)实例化没有分配内存会报错,我在施耐德tm241上动态分配内存是选择不了的,问下怎么事先把DUT分配内存。初学codesys

网友C:
楼主,我树莓派扩展了一个USB转485的串口,我想知道这个串口在codesys里面是哪个com,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ttyUSB
参看我发的邮件图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附上群友发的图.
据说是codesys总部的答复:
我敢说是我发的吗 反正我是骂管理员那个人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感觉好厉害,都是回复都是英文的
还得翻译过来才看懂

网友F(2021-01-30):
回复 楼主:
请问能提供下这个的工程DEMO吗,感谢

网友G:
这个有点意思,我也有个树莓派改天玩玩
http://www.gxdmotor.cn

网友H(2021-11-03):
你好 请问下树莓派与codesys的串口通讯成功了吗? 有实现过程吗? 可以加个微信吗? 我的V:254868862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