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丹佛斯fc51变频器,plc总共两个控制信号,第一个信号有的时候高速运转,两个同时有时低速运转,如果能加上低速运转多久后停止最好,求设定方式!

网友A:
就是个多段速功能,变频器型号品牌先报上;
有些带有多段速的定时功能,如果没有你加外时间继电器也能实现;

楼主:
丹佛斯fc51

网友B:
如果能加上低速运转多久后停止最好

这个时间要你自己去设定呀,如果PLC里面不好设定如1楼方法,可以外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就是说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是外部数字量的信号么?

楼主:
端子信号

网友A:
通过三个端子可以组合8段速度,对应参数在P3-10.0~10.7设定;
至于每段运行的时间控制,FC51没有这个功能,你只能外部用PLC或加定时器来切换;

楼主:
fc没有睡眠模式吗?低速多久后自动停止

楼主:
输出点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