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两个通信口、port0做从站、port1做主站

楼主(2020-05-25):
s7-200plc两个通信口、port0做从站和另一台plc通讯、port1做主站读取DTU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plc1即做主站又做从站、程序上怎么处理。我目前要么主站能用要么从站能用、就是同时实现不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台200port1一直通讯不了,只能用port0.

网友B:
请问,通信协议是啥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标准的mod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的modbus
你的方案可行。

网友C:
最好用一个口吧,统一到中间那台做主

楼主:
睡一觉,今天早上就调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