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上载程序中部分AOI指令无法查看logic

楼主(2020-05-25):
rslogix5000上载程序中部分AOI指令没有logic,只有接口参数标签,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设计人在源程序设置了密码???我导出AOI看了下初始是V19.01版本的,现在用的是v21.03版本,我问了原厂家后面接手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程序里有没有调用这个块,然后在那里试试能不能打开。或者编译一下,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B:
或者AOI没有源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AOI怎样才能做到没有源程序的?我新建一个AOI都会包含有空白的参数定义definition和控制逻辑logic

网友C:
AOI 是加密的,需要SK文件才能看见

网友D:
楼上说的对,都是加了密的,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