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一上电跳闸,用万用表检测发现电阻为零!目测发现电饭锅插口的黑色塑料有碳化现象!用断锯条的尖部使劲划割,往复数次。割出一道深沟。再用电阻档测量,电阻仠变成1K左右!重新上电,故障排除。这个故障在大功率发热电器上是常见的故障!主要是因为电饭锅插头长期氧化发热导致塑料碳化而导电。故障排除,告诉用户更换新的电饭锅电源线再使用。

网友A:
按说塑料就算碳化了也不会短路啊!
有点不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种硬塑料只要碳化就会形成导电,我还遇见过我们使用的普通50W电烙铁,由于接线柱虚接导致的塑料炭化,上电短路的现象,另外,遇到过接触器爆炸!接触器的爆炸,就是由于线圈接触虚,长期过热导致的塑料碳化,引起爆炸!可响了!最初的时候遇见这种故障,我也是不解。所以,电饭锅的插座碳化后细看时塑料变色,也就是糊的痕迹,这时它就会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