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永磁电动机节能有这么厉害吗?(20200525)

楼主(2020-05-25):
节能减排项目,领导问我的建议,我也不清楚,有使用过的给点建议,到底怎么样,谢谢!

网友A:
不可能节能20%,能达到3%已谢天谢地。

楼主:
我们公司目前用的是普通三相电机加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A:
只要看下你现有电机的效率多少?再看他的电机效率多少?就知道了。如果新上项目并且运行年时间长,用高效电机有可能是划算的。改造的话换下来的电机就浪费了

网友B:
效率上,永磁电机比比变频电机是要高一些,至于改造后节能是否达到预期,主要看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看下你现有电机的效率多少?再看他的电机效率多少?就知道了。如果新上项目并且运行年时间长,用高效电机有可能是划算的。改造的话换下来的电机就浪费了
我们现在的电机是普通电机加变频器,电机是属于淘汰产品了。
如果真的需要改造可以
1.换当前市场上的高效普通电机,买一个电机就可以了,这样最少我的变频器还可以用上。
2.用他们这个方案,电机加控制器一套下来价格是86000.
我觉得要做对比应该要拿当前市场上的高效普通电机与同步电机做比较,假设现在普通高效电机价格是40000,那么对比这个方案就多了46000.然后再看这46000要多久才能回本。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和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老板想把35KW的螺杆空压机换成永磁式的,我给卖永磁螺杆机的老板提了一个方案,先把合同签了,既然你那么肯定可以节能30%,那么就拉过来试用,达不到就不给钱。最后还是没搞成

楼主:
下图是我在东莞电机网站上下载的参数,如果永磁电机按100算,那么效率高6,功率因数高11(这个不知道变频器控制的话,功率因数会不会有提高)
普通电机,效率94,功率因数87
永磁电机,功率因数9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老板想把35KW的螺杆空压机换成永磁式的,我给卖永磁螺杆机的老板提了一个方案,先把合同签了,既然你那么肯定可以节能30%,那么就拉过来试用,达不到就不给钱。最后还是没搞成
这样说来应该不大靠谱了

网友D:
变频也要换掉的话我觉得不划算,我们是西门子的400v变频电机,功率110kw更换了永磁,变频没有更换。水泵应用。算下来大概节能7%的样子吧。做个参考。

网友E:
就看你给出的两个电机的电流,一个129.9A,另一个139A,能省多少?再看看他们给出的收益数据5-30%,为什么跨度这么大?因为心里没底。这个跟变频省电改造一样的套路,省是能省,但省电省不省钱就要看实际工况,运行时间和管理了

网友F:
同步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都很高,这是名牌数据所标识的,毋庸置疑。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功率因数0.95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效率多高要看变频器的指标了。应该也能超过95%以上的吧?所以感应式变频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如果都是变频器调速的话,在节能减排的能力上似乎半斤对八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也要换掉的话我觉得不划算,我们是西门子的400v变频电机,功率110kw更换了永磁,变频没有更换。水泵应用。算下来大概节能7%的样子吧。做个参考。

谢谢提供的实际案例,我们这里的变频器我查了一下是不支持永磁同步电机的,所以如果要换就要全部换,3台75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步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都很高,这是名牌数据所标识的,毋庸置疑。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功率因数0.95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效率多高要看变频器的指标了。应该也能超过95%以上的吧?所以感应式变频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如果都是变频器调速的话,在节能减排的能力上似乎半斤对八两吧。

这个数据貌似符合11楼的案例,再结合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看来是没什么必要改了。75KW,就算75度电一个小时,一天1800元,节能7%,126元,86000/126=682天,两年才回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看你给出的两个电机的电流,一个129.9A,另一个139A,能省多少?再看看他们给出的收益数据5-30%,为什么跨度这么大?因为心里没底。这个跟变频省电改造一样的套路,省是能省,但省电省不省钱就要看实际工况,运行时间和管理了

这个5-30%,确实弹性够大的。

网友G:
到不了20%,纯属骗人。
离心风机驱动,你把变频器压频曲线设置为风机曲线,本就有很好的节能效果了。如果负载本就轻,你再把变频器中电机电压适当降低以下,效果更好。
要换电机和变频器,成本太高了。8W6,纯属把客户当傻子。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记得在讨论传动控制系统节能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说法,现在国外的电机能效等级都很高,而我们国家的电机制造,受原材料、工艺的限制,能耗等级都比较低,但是,国际上的行业能效通用标准,总在提高变化,为了与国际标准同步,对于低能效等级的电机,就要通过采用同变频器来提高传动系统的能效标准。

所以,现在都在为电机能效等级达标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