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数据词典里有两个变量,一个变量关联的是COM端里面的,还有一个变量是关联的是OPC服务器里面的,想把COM端里的那个变量一直赋值给OPC服务器里的那个变量,这个变量有可能是开关量也有可能是一个实数,请教大神,这个脚本怎么写?

网友A:
这有两个概念,opc是组态王做客户还是服务器。
如果客户端,脚本的话,可以在全局脚步定时写,直接赋值就行。
服务的话,直接客户就可以取数,不用中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有两个概念,opc是组态王做客户还是服务器。
如果客户端,脚本的话,可以在全局脚步定时写,直接赋值就行。
服务的话,直接客户就可以取数,不用中转。
版主回答的准确!一时间我竟无言面对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的工况是这样的,有一个组态王工控机,通过以太网读取1500PLC的数据,假设读过来的数据是M0.0,这个变量我这个通讯是通过组态太王设备里面的COM口来连接的。另外组态王还要和一台移动的平板车通讯,平板车里有一个1200PLC,因为平板车一直在移动,所以通过无线OPC,在1200那边装了一个无线模块,组态王要能读和写1200里面的数据,假设和1200通讯的某一个变量为M1.0.现在的问题是组态王从1500里面读过来的数据M0.0,我要一直给它赋值给1200里面的M1.0,即M0.0为1,M1.0就为1,当然这个变量也可能是一个实数,不一定是开关量,这样的话,让两个变量直接赋值的话是怎么操作的?用什么命令语言?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数据改变命令语言?还是事件命令语言?还是自定义函数命令语言?里面写脚本,函数名称是什么啊?

网友A:
事件或者数据改变都行。
数据改变用秒,就会每秒传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函数名称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函数名称是什么呢?
不知你说的函数名称什么意思.
就是在命令语言,应用程序里也行,运行时,或者数据改变选"$秒".然后在里面写脚步:
变量目的=变量源.
我这现在虚拟机出了问题,要不然给你截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