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5):
上图所示,是不是FX5-40SSC的凸轮自动生成功能只能用于旋转切割机类似的功能,我想用两轴走出一个四方形的轨迹能不能用

网友A:
目前40SS D77MS的自动生成应该都只有旋转切割。。。我们的曲线基本都是自己建模求解出来的。。再NB点的看看能不能配合C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建曲线要用电脑,客户想摆脱电脑,在屏上实现,并且可以保存机种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也可以算,或者好点的人机屏写脚本。但是你得理解曲线的方程怎么来才能写出来并转换成程序。。。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个老哥就发过,5次曲线的求解过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哈哈,有印象是哪个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