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关于BOOL型变量间接寻址的问题

楼主(2020-05-25):
博图里想把BOOL变量写成%DB2.DBX[#A].[#B]这样格式,编译是出错的,是不是一定要写成符号形式的才可以?

网友A:
%DB2.DBX[#A].[#B] 这样肯定不行
%DB2.DBX[#A]这就可以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A:
不好意思,错了,是 %DB2.DBW0.X[#A]这样

楼主:
谢谢,不过好像还是错的格式

网友B:
。。。。。我猜楼主你那个“DB25”是个优化块,那就是符号寻址

        但是你又不分配符号给变量,当然报错了。

        而且,编译出错提示都说了:变量未声明。

楼主:
不是优化块,按符号方式写我是知道的,就是想了解下可不可以写成地址形式的,我觉得会更加好用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优化块,按符号方式写我是知道的,就是想了解下可不可以写成地址形式的,我觉得会更加好用些。

。。。。那就取消数据块的优化,然后编译一下,就会有实际地址了。

网友C:
是的,不能有优化的访问,不然没有地址显示的

楼主:
一开始就取消掉优化块的,以上地址编译就是出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

即使在早期的Step7软件下,您这种编写方式也是错误的,在Step7中,使用SCL对数据块的位访问的方式如下:
FOR loop_i:=0 TO 7 BY 1 DO
       // Statement Section
       DB1.DX[0, loop_i]:=TRUE;
   END_FOR;

而对于博图来说,其使用POKE/PEEK来实现间接寻址:

楼主:
谢谢,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