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6):
各位老师,三菱程序中用了OUT M0,还可以用SET M0和RST M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三菱程序中用了OUT M0,还可以用SET  M0和RST  M0吗?

可以,但是请注意M0的状态以最后指令状态为准。

网友B:
用应该是可以用的,但要注意是以最后一个的结果为准

网友C:
使用没有问题,但执行的结果你要先理解好;

楼主:
不太明白?

网友D:
重复线圈,不过三菱在编译的时候还是会允许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
不明白,用个简单程序,多写几步输出操作,用实际效果测试下。

网友F:
就是说怎么动作需要看你最后一个输出的M0那行。原则上说不建议这么做的。

网友G:
程序会以你最后的状态为准,避免双线圈是基本原则

网友H:
给你打个比方,A领导命令你上东,B领导命令你上西,C领导命令你上南,如果仅有一个领导命令这还好办,如果3个领导同时发命令,这有点麻烦了,到底听谁的,没办法,只有听最后一个领导的。

以上有点类似PLC,程序中你让PLC输出M0,又同时在另外一处断开M0……到底如何执行?取决于最后一个对M0的指令。

网友I:
最好不要这样使用,尽量避免双线圈

网友J:
虽然说plc是并行控制,但实际上程序还是顺序执行,并最后送入映像寄存器,所以以最后为准。

网友K:
程序可以不出错,输出结果行不行要看编的程序。

楼主:
噢,谢谢师傅们,学习了

网友L:
用可以,但尽量不要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