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开关跳闸原因

楼主(2020-05-26):
一多功能电饭锅,换了个温控器,出现在转换到保温状态时漏保开关便跳闸,马上推推不上,拔掉插头后可推上,马上插上又会跳闸,需过2~3分钟插上才不会跳,求教各位大佬这是什原因。电饭锅除跳闸外所有功能都可正常使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了,发热盘有漏电,拿电笔或者万用表测一下到底有没有漏电

网友B:
保温电路有问题,一般是一个电阻丝串在电路里,受潮,漏水,绝缘老化。

楼主:
回上面二位师傅,经过测量,没有漏电的迹象,一切电气数值与温度均正常。

网友C:
兆欧表测试一下

网友D:
这种电饭煲,电脑板有断电记忆功能,内部3v电池估计已经不行了,并且保温电热丝穿了(不是底板加热那一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兆欧表测试一下
兆欧表不是随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