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F700系列

楼主(2020-05-26):
制动电阻的参数怎样设置以及电阻的接法,变频器器是3.7KW的,请教了!

楼主:
各位:松下变频器VF100怎样解密

网友A:
F800是不能直接接制动电阻的,要接制动单元。

网友B:
F700风机水泵型的只有P N端子,要制动需要先加上刹车单元才能接电阻;
A700小功率的内置刹车单元;

网友A:
制动单元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