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HMI中用戶權限

楼主(2020-05-26):
想做一個看起來像樣的用戶管理界面,可以選擇用戶,輸入密碼登錄等等,但臺達的資料太少,沒有關於內部寄存器的詳細說明
比如像$2110,$2120.2 這些的具體作用
這像這顯示等級的$2110 ,只有在賬戶密碼表設置里設為簡易密碼時,才正常顯示等級
如果不是簡易密碼模式即輸入賬戶名,再輸入密碼時就不顯示了
這個記錄賬戶名的內部寄存器又是多少號呢 ? 找不到資料查詢

楼主:
沒人知道嗎?

网友A:
去威纶通官网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威纶通官网看啊
這是臺達的,威綸通的很詳細的

网友B:
分那么多权限干嘛呢?生产线核心数据都要通过触摸屏操作输入?这种机密数据建议不要在现场翻开机密生产文件对照输入,而是要使用以太网组网和工作站电脑进行数据传输,在工作站电脑上很容易实现数据安全。

网友C:
$2110只是普通的寄存器,台达触摸屏没有特殊功能寄存器。
我看你的屏幕是DOP100,要取的权限是很简单的。用main中的LUA脚本中的指令account.GetCurrentLog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10只是普通的寄存器,台达触摸屏没有特殊功能寄存器。
我看你的屏幕是DOP100,要取的权限是很简单的。用main中的LUA脚本中的指令account.GetCurrentLogin()。
谢谢大哥指导,确实是DOP100系列的,我要研究您说的方法,有不懂的再请教!

楼主:
我打开是这样的,什么都没有,您这图片里这自己写进去的吗?根据什么写的?有相关资料提供吗?谢谢大哥!

网友C:
回复 楼主:
脚本程序是自己写的。
右边窗口有程序范例助手,随便Add一个指令,然后把鼠标放在添加好的指令上就会有指令说明出来。

楼主(2020-06-30):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哥,有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