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modbus指令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5-26):
问下count那里填的数字,是指4个字节还是指4个字?一直有用这个指令,只不过count那里填的数字比较大,就没理会过它的单位。

网友A:
是4个字节吧,时间一长就记不得了。

网友B:
30001到30004,4个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4个字节吧,时间一长就记不得了。
4个字,非4个字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下count那里填的数字,是指4个字节还是指4个字?一直有用这个指令,只不过count那里填的数字比较大,就没理会过它的单位。
4路输入寄存器,是单字、不是字节。
最终读取的30001~30004就会暂存至VW200、VW202、VW204、VW206里

楼主:
谢谢,终于解决了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