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6):
数字太长,只有截图发上来了。

网友A:
1.2的对应关系就是这样的, plc 寄存器编号从0开始对应以前的400001,组态王还是老驱动,参见我昆仑通泰的帖子。
3的问题有可能是高低位和寄存器的偏差,还有实数的格式
一个一个说:
寄存器地址偏移1你已经看到了。

数据类型分16位,32位和64位, 分别对应1、2、4个寄存器;

word, int,unint这些是16位, real,float一般是32位, double, long 有的就是64位了,占四个寄存器,具体要看软件的说明书了。

一般整数不会有字节顺序的问题,但32位的浮点数据就有高字节在前还是高字节在后的问题了,比如十六进制表示一个浮点的“数据”是0x12345678,这是四个字节两个字, 假设(我就不去用winhex换算了但建议你用winhex理解一下浮点数的存储格式)这个十六进制数表示的是1.645,那存在两个寄存器41001和41002中,41001中存0x1234,41002存0x5678,(高字节在前)你在plc中用浮点数格式显示41001,可能是1.645, 组态王可能显示的41001浮点数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因为组态王可能设的是低字节在前,他理解成0x56781234了,这个顺序一般在驱动程序里可以设置,有的是以1234,3412的格式表示的。。。。。
但这样字节顺序引起的一般差别很大,不会是865变成875.。。,或许你是和下一个数据重叠了。。。。。

不知道你理解了没,详细原因请复习微机原理-数据格式一章。。。。

网友A:
组态王你试试41001和41003,你的41002可能正好是用了第一个的后半截和第二个的前半截,组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新数。。。

网友B:
MW1000对应401001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的解答。这个看着可能更直观一点,待会儿再试一下41001和41003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如果如图上这样定义,仿真出来像是地址混乱了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401001仿真结果看下我刚上传仿真的图片呢,还是不对

网友C:
MW对应的是16位的,实型应该是32位了吧,另外高低字节先后顺序有没反

楼主:
回复 网友C:
M340的实数地址好像也是%MW,看之前发的图片能看出来。明天再试下高低位字节这部分

网友A:
你可能把几个概念混在一起了。除了我前面说的问题,还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以MW0为例:

MW0 对应40001,这个没有疑问,MW0是16位一个寄存器,也没有异议。

把MW0显示成十进制数,没有疑义,比如他的值是2, mw0中肯定存的是0b0000000000000010(二进制)
但是: 在PLC软件中把MW0在PLC软件中显示成浮点数,这就要看软件的习惯了,以前Unity是把MW0和MW1连起来算一个浮点数, 你修改mw0的值,mw1会变(浮点的低字节),现在so machine咋样,你可以试一下。按说,显示浮点数应该是mf0, 你把mf0改成2.0,会看到mw0和mw1中的十六进制数,就是浮点数2.0的“源码表示”,具体值就是0h“mw0”连接“mw1”的四个字节。

组态王肯定是吧40001中的1减一,就是零,装换成Modbus中的寄存器位置就是0000,去读取保持寄存器0000和0001,然后,按他的习惯转换成浮点数显示。

所以,你应该这么试:

以十进制数格式在PLC中观察:

%mw0:  ??  十进制显示
%mw1:  ??  十进制显示
%mw2:  ??  十进制显示
%mw3:  ??  十进制显示

%mw0:  ??  浮点数显示
%mw1:  ??  浮点数显示
%mw2:  ??  浮点数显示
%mw3:  ??  浮点数显示

然后下组态王中定义浮点数 AF:40001

从组态王中写AF=12.34

看PLC中哪个能对应,都不能对应,就调整字节顺序再试,肯定能对上。

网友D:
楼主,
1、M340的%M0对应MODBUS 的00001,这个是对的,注意偏移,M340的%M是从0开始的,MODBUS 是从00001开始的
2、M340的%MW0对应MODBUS 40001,这个也没有问题,同样注意偏移。
3、关于浮点型的问题,见截图,在M340里面,浮点型是32位的,在赋地址的时候,需要使用%MW,且必须是偶数结尾的,如截图中的浮点1,它的地址是%MW1000,它实际占用了%MW1000和%MW1001这两个%MW,所以浮点2必须从%MW1002开始赋地址。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M340的浮点型里面,数据格式是低字优先,这个需要和你的组态王对应起来,在组态王里面的浮点数据类型,也需要对应的选择低字优先。

附件中的截图是UNITY软件仿真,然后通过MODSCAN去读取仿真器数据的截图

楼主:
首先感谢10楼和11楼的回答,测试后发现之前的确是组态王地址分配和高低字节都有问题,改为图片上这样再次测试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如图上所示。之前一直搞西门子的产品,现在这施耐德和组态王都是第一次用,发现还好多东西没搞明白。。。。。另外我这边施耐德编程软件是用的Unity pro13.

网友A:
因为你设的只写,所以组态王重启的时候肯定是初始值0,这时候寄存里是多少你看不到。等你再输入值的时候才写下去。。。。这样用户操作的时候也会莫名其妙,所以,还是要读写的。

swp那个,不可能随便一个值就正常了,更可能是这个值只在启动的时候起作用,后面就不理会你的修改了,因为正常这个值不会总变的。这个你可以问组态王的支持,了解清楚工作原理。

所以,貌似问题搞清楚了: 地址偏移,字节顺序要设对,就可以通讯了。驱动里的其他参数也要闹明白,要不总是不可靠的。

莫迪康时代的字节和位序一直和软件工程师的习惯是反的,软件习惯bit0~bit15, 莫迪康就是bit 1到bit16,MSB和LSB是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组态王浮点数变量读写属性全是设置的读写,SWAP变量也是设置的读写,但SWAP变量属性在驱动帮助里是只写,如图。正如你说的,重启组态王后变量没有回读,只有重新给SWAP写个值才会开始读取变量,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而且也不符合操作要求。之前的问题清楚了,是地址偏移和字节顺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