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一台45千瓦电机,直接启动。交接班时接触器触点烧坏,空开跳闸。更换接触器后,测量电机接地 (500兆欧表),准备换电机。…
官大一级压死人,来了一个小领导,拿着数字万用表测量,说电机没事。不接地。要求接线送电。…
咚一个大响,接触器放炮,空开跳闸。…

大领导来了,说了一句,没有任何专业可言!

不专业的后果。

网友A:
这小领导也太有才了吧

网友B:
官大一级压死人;还好上面还有领导;

网友C:
都说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啊。我这里也发生过啊,都说电机可能烧了,断路器都跳了,当时没摇表,相似的情况就发生了,还好是0.75的小电机。

网友D:
一般万用表最大量程才20 MΩ,怎可与500兆欧的专用表相提并论呢,除非电机烧的味道已经远传几十米了,否则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E:
要考核那个领导吗?

网友F:
哥们可以顶上去了,以技术实力当领导

网友G:
不是内行的领导活没治,你还不能顶撞。

网友H:
外行指挥,悲哀……

网友I:
楼主,这种事多发生几次其实是有好处的。外行受到教训了才不会瞎哔哔乱指挥,有利于以后内行开展工作。

网友J:
作为技术人员,该坚持的一定要当面提出来,技术问题没有官与兵,只有行不行。

网友K:
45kw的都直接启动了

网友L:
45KW电机在变压器容量允许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启动的,电机绝缘损坏可能另有原因。

网友M:
有经验用机械指针万用表10K挡还是可以判断出电机是否接地,不过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网友N:
这个应该是相间短路吧 ?
请问,跟接地有毛关系呢 ?

网友O:
指针万用表可以大概量一下,绝缘值大于500K以上的话,可以试机。如果万用表测量都小于500K那绝缘肯定不行了

网友P:
领导有时候也是迫于某方面的压力 ,不得已为之,不过像这样的就有点坑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有经验用机械指针万用表10K挡还是可以判断出电机是否接地,不过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能用万能表测出绝缘损坏,这说明绝缘损坏已经很严重的了。

我退休前帮一位搞工程的老板(他曾在市社会保障局属下的培训中心专门考评技师的)开货车送材料。有一次他亲自给转包工程给他的一位领导的别墅排除漏电故障,叫我随他去当下手。

他把总开关箱的线都拆开一组一组地用万能表(MF10型10k档)测量,跟踪到一个插座,就说这里有一根线接地了,并测量给我看,只见表针有大概10格(约100k欧)的摆动。

我看后笑了笑,说着不一定,他非常肯定地说一定是这里了。于是,我叫他接通该组线路通电,结果没有事,漏保不跳闸,通电一个小时都正常。此时他尴尬地说这可能是分布电容影响测量结果。

我告诉他,万能表电阻档测量绝缘不可信。

网友R:
这个电机,如果是线圈内部短路的话,就算你用摇表测量也不一定测出对地,但凡负载是大电机的,启动接触器炸坏,保护空开跳闸或炸开,不用再想,直接解体还直观

网友S:
你这个是相线短路吧老板  对地短路怎么会炸接触器呢

网友T:
看不到实物无法分析原因  45千瓦直启  我认为不行 不是说变压器容量够就行  感觉和车辆变速箱道理一样或离合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N:
这个应该是相间短路吧 ?
请问,跟接地有毛关系呢 ?
毛关系是啥意思

网友N:
回复 网友T:
一毛钱也没有的关系。
就是没有关系。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看不到实物无法分析原因  45千瓦直启  我认为不行 不是说变压器容量够就行  感觉及和车辆变速箱道理一样或离合器
我们这250KW的电机多是直启。

网友V:
电气设备必须要检查完好才能试机,有问题绝对不能试机!

网友W:
你的老师没有告诉你?三相交流电机,功率达到,或超过15KW要降压启动,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X:
我想知道后面来的大领导说什么了!
小领导有没有被批?
我们公司有台11KW的电机三相不平衡,EOCR保护停机。
后面拆了检查发现匝间铜线断了2根。送修嘛嫌麻烦。我就让他们直接找线径差不多的铜线焊接上。重新绝缘处理。
现在装上又用了3个月了!

网友T:
这就和微型车了按了个坦克发动机一样可以用5挡启车,不过要看看车上拉的是啥  是二十多斤还是两千多斤,,时间长了总会有受伤的

网友Y: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你们的小领导是不是有后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负载是风机。

楼主:
所以有时候测量电机就得用专业设备。大电机相间阻抗就得用电桥。测量电机绝缘就得用摇表。不过你用万用表测量绝缘都接地,那么摇表测量肯定也接地了。

网友K:
还是用个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好点

网友Z:
引用 楼主:
一台45千瓦电机,直接启动。交接班时接触器触点烧坏,空开跳闸。更换接触器后,测量电机接地 (500兆欧表),准备换电机。…
官大一级压死人,来了一个小领导,拿着数字万用表测量,说电机没事。不接地。要求接线送电。…
咚一个大响,接触器放炮,空开跳闸。…
…
大领导来了,说了一句,没有任何专业可言!
不专业的后果。
外行指导内行的典型案例。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你的老师没有告诉你?三相交流电机,功率达到,或超过15KW要降压启动,不能直接启动。
这也太教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引用 楼主:
一台45千瓦电机,直接启动。交接班时接触器触点烧坏,空开跳闸。更换接触器后,测量电机接地 (500兆欧表),准备换电机。…
官大一级压死人,来了一个小领导,拿着数字万用表测量,说电机没事。不接地。要求接线送电。…
咚一个大响,接触器放炮,空开跳闸。…
…
大领导来了,说了一句,没有任何专业可言!
不专业的后果。
外行指导内行的典型案例。
这个现象哪个企业都存在。通病!

网友AB:
连续放了两个泡了

网友AC:
电机烧了也很贵的,别直接启动了,直接启动大电流对电机的绝缘是大考验,省这个成本都给修电机的去了,改变其他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电机烧了也很贵的,别直接启动了,直接启动大电流对电机的绝缘是大考验,省这个成本都给修电机的去了,改变其他启动方式。
我们这变压器容量大。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T:
200千瓦电机直启感觉不行,十几年前调试市政排水设备 200的电机 变压器是1250千伏安的 带载启动 泵厂家说必须带载调试 软起电流接近1450安主断跳 软起动器过电流保护停机 四台都这样 后主断换630.软启动设置为电流强切 才勉强启动成功 不久水泵电机烧坏一台啥原因不知道 分析可能与启动电流过大有关系

网友AD:
回复 网友T:
300多千瓦都有直接启动的,电源容量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AC:
回复 楼主:
所以呢,你变压器没事,电网没事,可是你的电机不是坏了?严格来说更容易坏。接触器也容易烧,触点容量需要更大。

网友AE(2020-06-26):
这么大电机可能直接启动,只是万用表都能测量对地,还敢启动,小弟实在佩服!

网友AF:
大功率电机直接起动,电流冲击大,电压降也大,对其它用电设备有影响。对变压器和配电开关线路等都是一次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