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一台设备的目前配置

PLC  XC3     自带口1连接触摸屏、自带口2接变频器、扩展BD连接上位机
触摸屏 TH765
变频器 GD20   与PLC通讯调速
COM扩展BD板   与甲方上位机通讯

现在甲方公司提出乙方的调速要跟随丙方的速度,由丙方的变频器输出一路模拟量给乙方的PLC,在PLC里面乘以一个系数后再控制乙方变频器。

这个方案经过讨论后已经确定没得修改了,接下来就看怎样实现了。

那么根据现有的配置乙方需要增加一个模拟量模块(本来加模拟量BD板也行,但BD口被通讯板占了)才行,乙方老板想省钱,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丙方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接到GD20的输入端AI1,GD20有个通讯参数是可以读取AI1的输入值,现在就读取这个值可以了。读取输入模拟量的值经过计算后再通讯控制频率。

网友A:
我们厂里以前做的设备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台达官方建议小点数的远程I/O直接由变频器来实行,节省一个远程I/O模块,得益于变频器性能的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官方建议小点数的远程I/O直接由变频器来实行,节省一个远程I/O模块,得益于变频器性能的强大。

确实得益于变频器功能的强大

网友C:
紫日变频器同步运行模式就有这个功能,根本不用占用PLC的资源

网友D:
我做的300控制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能走变频器的都走变频器

网友E:
此方法行得通,但要注意变频器输出电压或者电流是否标准。

网友F:
变频器的功能太强大了,输出的模拟量信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任意设置。

网友G:
这个控制按甲方的新要求,变成了丙控制已,我先查看已能不能将丙过来的AI乘个系数来控制已,PLC与已的通讯不要了,因为不需要PLC调速了。

网友H:
类似的方案也见到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控制按甲方的新要求,变成了丙控制已,我先查看已能不能将丙过来的AI乘个系数来控制已,PLC与已的通讯不要了,因为不需要PLC调速了。

调速这块需要满足跟随丙方也要能乙方本地调节(这加个切换开关就可以了),通讯还是要的,3个口,1.连接触摸屏,2.连接变频器,3.连接甲方的上位机。

如果甲方早点提出,当时把通讯BD板换成2AD2DA模拟量板也可以,AD接收丙信号,DA控制变频器,自带串口2连接上位机。问题是现在通讯板已经装上去了,另外再改就的再掏钱买模拟量板。

网友G:
回复 楼主:
以为已只受丙控制了
就怕现场拉抽屉

网友I:
类似的方案也没怎么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为已只受丙控制了
就怕现场拉抽屉

现场一个负责项目的,一个负责技术的,还有一个技术顾问是老板的同学,三个人都各有一套。那个顾问应该有50来岁了,真正做技术出身的,会编程还可以写代码的。我们是尽量满足他们。客户是上帝呀。

网友B:
其实这种方案也有较大弊端。

相较来说变频器是除继电器之外故障率最高的部件,使用通信控制变频器给后期维护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特别是不善于长远规划的企业,多个厂家众多系列变频器,备件会非常棘手。

去年一个污水处理厂案例,一台成套设备进入客户原有控制系统,我们开始就是准备使用现场变频器的PLC功能,一台变频器作为现场MODBUS主站(变频器具有2个通信口)通信控制现场其它变频器,且把现场数字模拟全部进入变频器,主站变频器通过工业以太网接入原有控制系统,这样成本会低得多。但客户不同意,要求现场所有变频器不编程,尽量使用变频器出厂缺省设置,现场IO和变频器控制全部通过电缆接入到最近的分站,分站扩容模块。且变频器安装位置预留空间要大一个规格,就是防止以后变频器损坏后代换有足够的空间。

客户也是通过多年运行得出的结论,PLC的无故障运行时间基本都在15年以上(有的分站20年都没坏过任何部件),非常可靠。而变频器无故障运行时间基本就只有几年,出了故障很麻烦。

在成本压力更大的小系统,这种依靠通信控制变频器,甚至依靠变频器实现远程IO的方案,成本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客户还是乐于接受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类似的方案也没怎么见过了。
表示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