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各位老师,第一种情况:如果我用m0  rst  m1,同时又set  m1,那么,m1是置位还是复位?
第二种情况,用m0先set  m1,然后直接rst  m1,那么,m1是置位还是复位?

网友A:
1.置位
2.复位

你可以编程软件上模拟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B:
自己都说了先....后....,这问题问的
打个比方,我先给你一颗糖,再要回来,你手里还有糖吗?

楼主:
我是初学,请多关照

网友C:
扫描顺序来。

网友D:
以后面执行的为准;

楼主:
但是,我在前面一直启动zrst m0  m10,后面启动置位m0,确不能置位,这点理解不了?

网友E:
执行ZRST M0 M10时、M0复位,执行SET M0时、M0置位,下一个扫描周期又重复上述运算;若在SET M0指令后,以M0作为条件,置位另一个M、或者用于计数,应当可以观察到M0的接通。

网友F:
回复 楼主:
置位和复位同时接通,复位优先

网友G(2020-08-06):
引用 网友F:
置位和复位同时接通,复位优先
学习了,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H(2020-09-25):
写好用仿真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