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900V电源所以就换成AC220V电源做实验,FU1立刻烧掉了

楼主(2020-05-27):
由于实验室暂时没有DC900V电源所以就换成AC220V电源做实验,当KM闭合时,FU1立刻烧掉了。我想请教下各位,如果换成DC900V

楼主:
我想请教下各位,如果换成DC900v FU1也会烧掉吗?请教下各位大佬,,谢谢谢!!!

网友A:
熔丝烧不烧和什么电、电压关系不大(熔断那一刻有关系),主要看电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象:就是我现在用交流220v作为电源去加载电阻,结果吧保险FU1给烧掉了 保险是20A的。原本是要用DC900V作为电源去加载,因为实验室里现在没有DC900V的电源 。
疑问:如果是用DC900v去加载会不会也出现烧保险的情况?

网友A:
首先,你的后面是什么负载,启动电流有没有特殊要求;其次要思考一下,后面的负载对加载交流、直流电有没有什么特性方面不同呢(比如直流电机加交流电肯定不行啊)

网友B:
按你图上所示:1250*8=10KW
220v带10KW负载和900V带10KW负载算一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不能这么去同比吧,电阻在220v情况下不一定会满载呀

网友C:
应该不会,功率10KW,电压900V,计算电流11.1A,只要负载正常,就算启动电流大一点,也不会烧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就只接了10kw电阻,电阻发热消耗电能。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对。我们在有10KW电阻箱试验过。变频器VF带动。50HZ/380V的时候15.6A
频率低的时候电流小....
10KW电阻25欧左右
你量一下你的负载电阻值是多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和你8个电阻的接入方式用很大的关系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能这么去同比吧,电阻在220v情况下不一定会满载呀
负载是纯电阻,接法不变的话,DC900V比AC220V更容易烧吧。除非DC900V电源本身有限流,但是这样加到电阻上的电压就不足220V了。先确定电阻值,然后用公式I=U/R求电流值。功率只是单位时间内电阻发热量的极限,只能根据电阻值求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无法直接用来求出实际电流值。

网友E:
交流电源代替直流电源怎么想的

网友F:
不应该烧的。
检查下,到底是不是DC900V ?

网友G:
保险的电压主要考虑是烧毁以后拉弧,
电流都是一样的吧。
参考微波炉的高压保险,有个拉簧拉住的,就是烧了立马拉开,避免拉弧,会爆炸吗???

网友H:
是不是后面负载并联有续流二极管之类的呀

网友I:
很简单的问题啊,保险丝烧了百分之百是过电流了,原来900V的,计算下来流过保险丝的电流也就11A,换车220V,电流就是45A,20A的保险丝能不烧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原来900V的,计算下来流过保险丝的电流也就11A,换车220V,电流就是45A,"
大哥,
电压低的电流反而大吗 ?
怎么算出来的 ?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兄弟算一个给我们看看,为什么电厂输电用高压,还有高压电机。

网友K:
你图中的圆形带字母“V”的是容性负载?如果是的话,容性负载“通交流,隔直流”,在交流电路中相当于短路,而在直流电路中有阻抗。

网友F:
什么地方搞错了吧 ?
后面接线错了 ?

网友L:
按你原来的接法,换成DC900V必烧,电流要根据两端的电压和电阻的阻值来算的,不是根据电阻的功率来算的!电阻的功率是个额定功率,不是实际功率。还有你8个电阻并联还是串联?两种接法阻值和电流相差64倍。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进过检查发现,电阻供应商提供发错电阻给我们了。后来将电阻连接方式改为串联就没有烧保险了 。感谢大佬们的积极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