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运行过程中一直报警A7469

关键是负限位开关我设置正确了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取消“使能软限位”消除这个报警

楼主:
这是V90内部负限位开关参数设置的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话说负向限位不应该设置成负数吗

网友B:
你负方向走的位置不能小于你设定的这个值

楼主:
是不是可以通过取消“使能软限位”消除这个报警?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设置软限位的吧。可以把当前值设置成正或负限位值。。

楼主:
我的意思是通过取消“使能软限位”,使软限位开关不再起作用,从而这个报警也就不会再出现。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试试,这个没用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