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我有一个按钮切换画面,弹出一个界面需要输入密码,输完密码按确定按钮,如果密码正确,就跳转到那个要切换的画面,如果密码不正确,就弹出一个小框,提示密码错误,请教这个脚本怎么写?我是新手,请大神指点。

网友A:
跳页按钮:{ShowPicture("密码输入页面");}

弹出来的密码页面的确定按钮:
if(密码 == 111)
{ShowPicture("要切换的画面");}
else{ShowPicture("密码错误");}
类似这样的,里面的变量名称根据自己的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