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机器人维修示教器出现触摸偏差,具体的故障情况可以分成下列几种:①当手指所触摸的位置与鼠标箭头没有重合。导致此种机器人维修故障的原因是示教器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在进行校正位置时,没有垂直触摸靶心正中位置。可以通过重新校正位置进行解决。
②示教器的部分区域触摸准确,部分区域触摸有偏差。出现这种机器人维修故障的原因为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积累了大量的尘土或水垢,影响了声波信号的传递所造成的。要定时清洁触摸屏,特别注意要将触摸屏四边的声波反射条纹清洁干净,清洁时应将触摸屏控制卡的电源断开。
机器人维修示教器触摸无反应,主要的故障表现是触摸屏幕时鼠标箭头无任何动作,没有发生位置改变。导致机器人示教器出现此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种,下面逐个说明导致此种故障的原因:
①表面声波触摸屏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所积累的尘土或水垢非常严重,导致触摸屏无法工作;
②触摸屏发生故障;
③触摸屏控制卡发生故障;
④触摸屏信号线发生故障;
⑤主机的串口发生故障;
⑥示教器的操作系统发生故障;
⑦触摸屏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网友A(2020-11-07):
你可以安装ABB示教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