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这个玩意的型号

楼主(2020-05-27):
求助一下,这个玩意的型号,谢谢!

网友A:
这个是电能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请问这个是连在电流互感器下端麽?可以监控电流变化麽?

网友B:
菲尼克斯EEM-MA250 - 2901363
从低压至 500 V 用于电子参数之电源测量设备,总和谐振荡的定位,可与 RS-485 接口一起扩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请问这个是连在电流互感器下端麽?可以监控电流变化麽?
你昨天发的电流互感器应该就是接到这里的,当前电流值是可以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2的电流值比L1和L3大好多啊!可能是部分220的电器接在这个支路上了。

楼主:
对了,有没有认识这个东西的师傅,提供下型号,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有没有认识这个东西的师傅,提供下型号,谢谢!
3楼的小师傅不是扔型号出来了么?直接去度娘获得硬件使用手册,翻阅使用说明书来掌握它。
https://wenku.baidu.com/view/7f93b41e55270722192ef7a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感谢,我连着后面那个一串数字搜的,没找到,谢谢!

网友D:
这个可以称之为多功能电表!
我们公司现场也装了不少!
可以对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有功无功累计功率进行监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没接触过这样的东西!设备刚好坏了一个电源,就看见有这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连着后面那个一串数字搜的,没找到,谢谢!

网友E:
三菱也有这样类似的产品,测量多种数据,还有多种通讯接口可以和PLC通讯。

网友F:
这玩意先进,是不是在侧面还有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