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0-05-27):
OMRON CX-ONE 在安装时出现图中的提示,请大虾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A:
欧姆龙有一个专用卸载软件,卸载完CX-ONE后再安装。以前把CX-one卸载的时候估计没卸载干净

网友B:
单独安装试试

网友C:
软件损坏了,重新下载安装吧!

网友D:
使用欧姆龙卸载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下试试

楼主:
软件问题,重新下了一个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