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人机界面信捷,plc西门子200,变频器SAJ。PLC只有一个通讯口,三方要通讯的话怎么连接,人机界面通过串口连接后,变频器和plc怎么连接通讯,有没有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刚才有点迷糊了进了死循环,出去转了一圈 , 迷过来。模拟量控制频率,开关量控制起停。

网友A:
以下是引用2020/5/27 17:41:38的发言:
刚才有点迷糊了进了死循环,出去转了一圈 , 迷过来。模拟量控制频率,开关量控制起停。
你说的这也可以,然后触摸屏和PLC通信
也可以触摸屏做主站,PLC和变频器做触摸屏的从站,Modbus通信方式。当然变频器要支持Modbus RTU协议

网友B:
现在的屏一般都是两个通讯口,所以可以一个连plc,一个连变频器之类的其他设备。即使只有一个物理口,一般也有两路通讯。

网友C:
PLC可以扩展个通讯口,用这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D:
以下是引用2020/5/27 17:41:38的发言:
刚才有点迷糊了进了死循环,出去转了一圈 , 迷过来。模拟量控制频率,开关量控制起停。
如果这样用就不需要用到变频器的通讯功能,只PLC与屏通讯就行了;
真要变频器通讯的话,看下屏上还有通讯口是否可以支持,或PLC扩展一个通讯口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E:
saj三晶变频器,啥型号?有些基础型号没有通讯端口,只能用变频器上的扩展端子排的模拟量接线端子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F:
楼主的是常规的应用,PLC和变频根本就不用通讯,要通讯的是PLC和HMI

网友G:
plc通过485通讯变频器   然后在接触摸屏

网友H:
触摸屏通讯变频器 数据可以传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