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机调速器 COM 能否接一起?

楼主(2020-05-27):
像这样的交流电机调速器 ,控制启停也就是COM与CW或CCW短接即可, 现在有多个调速器,想通过PLC控制 ,为了布线简单,这多个调速器的COM(OV)能通过一条线接一起吗?
有没有谁这样接过没问题的?

网友A:
这不跟N个开关电源的负极短接在一起来接地使用一样么?应该可以的。

网友B:
不建议这么操作

网友C:
这个电流较大,请用继电器隔离!!
如果你的PLC实在太便宜而且售后价格不菲,那个你赚大了

网友D:
这种调速器的com端最好不要连在一起

网友E:
不能!这个是直接是电机的线圈

网友F:
变频器的正反转端子输入指令的COM可以并一起吗?

网友G:
多电机调速器用一个控制电源的公共参考点位?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H:
这种调速器的COM并不代表0V,也是有电压的,参考单向电机正反转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正反转端子输入指令的COM可以并一起吗?
同一个牌子的变频器com端口可以连接在一起的,比如多个变频器同步调速……

网友J:
不可以,因为我烧过!!!

网友K:
呵呵,里面就是N/L线,我拆开看过。

加个继电器吧。

楼主:
现在帖出结论吧,我咨询过厂商(精研),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的, 我也这样去实施了,正常运行一周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L:
这个com是不是接在调压的双向晶闸管上?

网友L: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com和n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