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8):
这几天正好有时间,就接着树莓派熟悉了一下Codesys,啰嗦一些感受,也总结一下,供大家讨论。

1.关于Codesys
我一直觉得Codesys之于PLC或自控系统,就想安卓之于手机,近来看到貌似官方也有这种说法。
要说现在的Codesys,还远算不上成熟或好用,但发展还是很快的,而且,生态圈发展迅速。这个生态圈应该现在还不能撼动西门子,施耐德,罗克韦尔这些大厂,但大厂都已经开始尝试合作,大批的新秀,尤其国内厂商,正在积极加入,假以时日,一定不可小觑。

说实在的作为一个从984LL开始用起的老鸟,对于Codesys在我16G的笔记本上还会偶尔出现未响应,等下才能活过来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大放心,但想想这几年,OPC UA,FDT/DTM,一系列新技术的普及,好像不这样也确实没法工作。。。。大势所趋,心理哆嗦久了,自然就踏实了。

CodeSys在学习方面,还是很方便的,内嵌windows 软PLC,施耐德的so machine也有仿真功能,从这一点上说,用不用树莓派,意义不大,树莓派能跑的,你的PC都能。

2.关于树莓派
开头就说过,树莓派就是用来做教育和学习的,确实这样。他是你最容易的到的Linux硬件之一,我一向主张搞工控要有足够的计算机知识,工控发展到现在,有点软件开发知识是极好的。。。。
传统软件昂贵的授权费用催生了开源软件的兴起,尽管开源体制被国内公司玩的一塌糊涂,但这一定是方向,尤其适合我们的。
所以接触一下开源系统,开源生态圈,不仅有助于理解很多软硬件的工作原理,更有利于解决一些特殊问题。
貌似每一次激情(热情)背后都是吃灰的下场,但有了相应的收获就是值得的。

树莓派确实应该从理性开始, 买个3,或者4的低配就够了,最好是二手,别人拷机过后,一般更皮实。显示器一般不要用,用树莓派,咱就得从字符界面开始,从tty到ssh,全部命令行搞定。

树莓派本体,就是一个计算能力有限的小计算机,Codesys对其的支持从五六年前开始,到现在也只是支持到3,4是兼容的,3的计算能力就足够了。codesys runtime也只是linux操作系统的一个小程序而已。

除了作为Codesys的一个“仿真”PLC之外,树莓派还可以做得,一方面扩充一些IO硬件,现场总线,做一些家庭控制,也可以方便的和手机联动,甚至做一些边缘计算的尝试,另外一方面,就是其他Linux应用,如智能路由器,家庭云存储,下载神器等等,这些应用和工控没关系,但你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会加深对于以太网,对于tcp/ip等认识,其实这些知识,都逐步在工控中普及了。

3.关于PLC和HMI
从树莓派进入工控人的视野,也说明工控的软件和硬件正在发生变化。
PLC和HMI,之前一直是独立的两套东西,一定要一起用,但一直是两套东西。
但现在情况正在变化。首先OPC的出现让PLC和HMI在通讯上更加方便,另外随着网络和硬件计算能力的提高,HMI可以由html实现,这就让PLC和HMI的融合变成可能。
Codesys的web visuality虽小,但他的技术路线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PLC和HMI的集成,或者至少在开发上的集成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大厂的支持。PLC和HMI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就算不会互相取代,也会越来越互相补充。

4.关于Codesys树莓派的时间限制
树莓派的Codesys runtime会在两小时后就停止运行,知道重新启动树莓派。停止后codesys完全无法联机,但树莓派的连接没问题,习惯了win操作的你如果嫌麻烦,可以在树莓派上设定时重启,也比较容易:

树莓派内置(貌似Linux都有)的cron服务就是专做定时执行的,只要ssh连接上,
sudo  crontab -e

编辑一下,增加(第一次进入要选编辑器,vim按i进入insert状态,nano和vi好像也一样的,这就是win记事本的祖宗版)
0 * * * * sudo -u root reboot

一行,这行的意思是,每到整点(0分),树莓派reboot,重启动。

按esc,冒号,wq,(这是linux编辑器vi/vim的操作命令,要是弄错了,或不放心,把wq变成q!就是不保存退出,wq是保存退出的意思,write,quit)
修改好后,重启crom服务:
sudo service cron restart

修改完成后,sudo  crontab -l 可以查看,不能用-e查看。

以后,每一个小时codesys就会中断连接,等一分钟,重连就好了。

我试了一下,如果做些家里的控制,变成的时候变量用persist var, 基本不影响运行结果,变量会保持值,不用persist的话,所有数据全部从零重新开始。

这种情况下,基本不影响使用。

5.给树莓派扩充硬件
如果购买标准硬件,像wago,beckhof啥的,当然好了,但价格比树莓派都贵,而且这种情况下,树莓派真没啥用,用PC就行了,反正codesys也要在PC运行。
还是建议用些树莓派支持的低成本硬件,练手就用面包版,方便灵活,想控制点啥,就买些成型的继电器板什么的,越便宜越好:

三路的,八路的。

突然发现市面上还没有一款以太网控制的低成本IO版,接以太网,有几个IO,成本300以下,按现在的电子器件成本应该是不难的,专供DIY和教育市场,有创业思路的童鞋可以考虑哈。

就啰嗦到这吧,欢迎提问及拍砖。

网友A:
其实,作为工控来说,买个树莓派熟悉codesys意义不大。

本身的GPIO来说,没隔离,很容易挂,很容易牵连CPU。

也就是树莓派报废。

玩codesys很多人冲着总线和熟悉标准编程来的。

总线用自带的网卡就能玩,WIN自带runtime,总线半小时,整个系统2小时挂掉,重启服务就OK了。

网口的总线,USB转485,WIN都可以玩,感觉更方便。

补充一下,官方的授权,权限说的模棱两可,授权包括哪些功能也不提。300多,不痛不痒、

还有codesys的F1,没有例程,很多功能必须自己摸索,网络上资料也不多,这也是时间成本。

以后的发展感觉,工控人更多的不用关注底层,更多的是考虑设备的逻辑等等?

网友A:
再占一楼。

codesys的资料,F1帮助都是英文居多。

大家可以参考汇川的PDF,中文的,而且解释的比较详细。

汇川官网也有部分视频,我感觉还好,就是后面运动控制解说的老师有点。。。。感觉是个工程师表情,不像讲师。

应该可以预见以后codesys也不会一统江湖的。

可以想象,PLC厂商就像现在的电脑硬件制造商,软体由微软(codesys授权)提供,硬件厂商不会同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desys我用的最不习惯的就是功能块不能拖动,fbd不能连线。。。。是这样吧?还是我没找到办法?

楼主:
还有一点,现在用Codesys我觉得最好把语言设成英文,对于双字节的汉字,支持的还是不太好,我试了个OPC UA 从PLC触发报警,语言选中文的时候就编译不过去,换成英文就行。结果因为应用是在中文下建的,切了英文以为没事了,看到有新版,就升了个级,结果又不行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库的兼容性有不少问题,得不到官方的支持,要做些复杂应用估计能急死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desys我用的最不习惯的就是功能块不能拖动,fbd不能连线。。。。是这样吧?还是我没找到办法?

FBD暂时还没用。

我的好像可以啊,从工具箱直接拖到程序编辑区,LD语言。

我一般直接拖那个EN/ENO空白的,然后填写需要的功能块就行。

PS:设置里面把提示打开,你输入MC,它就会弹一堆MC_***出来。。自己选一个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明白大概思路了。我就是有点不习惯这种第一个块就在一开始,加块就沿着它的管脚展开,以前习惯把块放在想要的位置,前面长线连着,根据情况增减块或者触点,这样网络看着排列有规律,编完的程序好查错,高手写的程序真有诗一般的感觉……

网友B:
教育市场需要这个量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教育市场需要这个量很大

arduino,microbit,lego,教育市场可以选择的范围太广,目前应对于低龄教育,也以MicroBit为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不主张把什么教育都往小孩身上加。工控应该是职业教育,做些产品可以用于职业教育和DIY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主张把什么教育都往小孩身上加。工控应该是职业教育,做些产品可以用于职业教育和DIY

LEGO,Arduino等并不是以工控为目的进行培训,作为电子积木,目的是将编程娱乐化,小孩子更容易接受。

网友D:
已阅,点赞。这个平台的发展还是很快,对学习人员有一定的要求,建议会基础的编程的人,可多学习接触使用。

网友E:
感觉回到当年的汉子输入法大战,教育部门有好处就极力强制大家学五笔,唇枪舌战5 6年地位依然不倒!然而今天除了专为汉字人工输入的人以外还有几个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