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7):
请教各位大神,M262没有Motion任务,如何实现运动同步控制啊?

网友A:
楼主用上M262啦?

网友B:
262和LMC058不同,没有canmotion这种通过can总线的同步控制,可以通过以太网选择sercos总线控制伺服来实现同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rcos数据循环周期是2ms,程序扫描周期是20ms,程序跟数据怎么同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试用,跟078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C:
262太高端了,还没用上

网友D:
任务配置中虽不用配置,但MC_***的功能块和sercos通讯都是在运动总线里执行的,周期1ms/2ms/4ms。

网友E:
M262不是运动控制器吗,没有Motion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