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8):
各位大神,小弟需要给75KW的电机配电缆,需要多粗的电缆啊  , 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需要给75KW的电机配电缆,需要多粗的电缆啊  , 是星三角启动
需要说明负载线 还是来电源线 距离  铜缆还是铝缆

网友B:
75KW,150A,星三角启动 ,电机线6条,25或者35,

电源线50或者75.

铜线

网友C:
75KW×2A=150A,150A÷6=25A,还要看敷设距离,穿管还是线槽。
如果马达和控制系统电箱距离不远,线槽空间不拥挤,6根6平方铜芯电缆线即可将马达和控制电箱连接,电源总进线参照楼上的师傅选择35平方电力电缆线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5KW×2A=150A,150A÷6=25A,还要看敷设距离,穿管还是线槽。
如果马达和控制系统电箱距离不远,线槽空间不拥挤,6根6平方铜芯电缆线即可将马达和控制电箱连接,电源总进线参照楼上的师傅选择35平方电力电缆线即可。
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电机线用6平方,电源线用35平方,估计还是有点悬吧。

网友E:
75KW电机额定电流约等于150A,星三角启动,控制柜为6根出线,每根负载电流大概86A左右,穿金属管敷设的话,每根线应选35平方的为合理。控制柜电源线应选70平方或95平方的为佳。

网友F:
直接启动50平方铜芯电缆,星三角的话6根35平方铜芯电缆没问题。

网友G:
25平方的线就可以了,如果保险一点,可以用35平方的线。

网友A:
负载线40米内两组25平方够了进电源线百米内50平方

网友H:
主线用70的铜线
距离100m内都没问题

网友I:
只算铜导线,75kW额定电流约150A,如果是星三角,电流为额定电流的根号3分之1,约86A,需要两根3+1电缆,电缆选择参考红色框,电源线选择参考蓝色框。

网友J:
我们这用的是25平方的。6颗线。楼上的图片挺好,已经下载收藏了。谢谢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请教这个w是指什么?

网友L:
150A的工作电流,我也用单颗25平方铜芯电缆。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用6平方铜线,建议你多准备几个干粉灭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