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8):
求助!!!!!图上是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上位机只写不读     22 0E 是固定数据  00是寄存器地址   02是寄存器数据

能使用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做出来吗

网友A:
用5U本体自带串口,无协议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U本体自带串口,无协议通讯就可以了

大佬你好  能说一下用以太网该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U本体自带串口,无协议通讯就可以了

大佬你好  能说一下用以太网该怎么实现
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U本体自带串口,无协议通讯就可以了

大佬你好  能说一下用以太网该怎么实现
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实现

为了瞬间接受数据可以指令前面加脉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U本体自带串口,无协议通讯就可以了

大佬你好  能说一下用以太网该怎么实现
以太网开放式通信实现

为了瞬间接受数据可以指令前面加脉冲吗
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