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9):
  我只知道各摄像头画面可以显示到一个矩阵大屏幕上,如果是几台电脑的组态显示画面也要类似显示,需要什么转换装置才能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各摄像头画面可以显示到一个矩阵大屏幕上,如果是几台电脑的组态显示画面也要类似显示,需要什么转换装置才能实现?
去淘宝购买分配器,可以显示器和大屏一块显示。

网友B:
大屏幕自己就应该有多视频源输入,分割/整合.

网友C:
软件也有画面分割软件,把分割的画面放一个显示器再播放在led大屏上。

网友D:
很简单的技术啊,多路监控知道吧

网友E:
转接头
或者扩展都能实现的!
万能的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