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9):
现在模组导程10mm,用松下A6,怎么设置这个每转脉冲数,跟每转移动量,帮忙举例说明下,怎么才能换算为具体的脉冲数跟频率。

网友A:
松下A6编码器分辨率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每转脉冲数根据实际编码器分辨率乘以电子齿轮比
你这用2的23次方乘以伺服驱动器设置的电子齿轮比设置。
每转位移量就是电机实际转一圈,负载的移动量。

网友B:
三菱是这样设置

网友A:
三菱JE的伺服编码器分辨率是17位,131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