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9):
1,UNITY PRO中建立结构变量里面的开关量时数据类型只能用BOOL,而不能使用EBOOL变量。再使用结构变量建立变量后,变量地址只能用%MW,如图,这部分已和施耐德技术确定过,没有错误。注,如图上DBC05变量下的第一和第二个BOOL变量分别占用了MW100里面的第0位和第8位,对应到组态王里面就是寄存器400101(IO整数,SHORT变量)里面的第1位和第9位。
2,上述结构变量再对应到组态王后,我可以使用Bit和BitSet命令来读取和写入开关量,但是目前有个问题是这样,我结构变量里面某些成员需要再组态王做报警,这个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现场设备太多,而且每个设备的变量都差不多,所以用了结构变量,如果一个一个建变量太麻烦了。现在主要就是要在字里面抽取位来做报警这个不清楚怎么做。

网友A:
你好,如果你结构体中的BOOL比较多,参见附件中的文档,可以把1个%MW,拆分为16个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比如mw21.3对应到组态王里面地址应该是多少呢,或者说对应到组态王里,怎么对s4这个变量做开关量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组态王我没有用过,具体的对应不太清楚。

一般来说,%MW21.3这个对应40022的第3位(按照0--15来排列),或者是40022.3,或者40022:X3等等,不同厂家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