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9):
做了一个维修电源,可是设计的利用可控硅和光耦进行电流保护的电路一直启动不起来。怀疑波形不对,测了一下波形,果然发现问题。图一是整流电路,图二是整流电路接在隔离变压器后的波形,图三是整流电路接在自耦调压器后的波形。想了一天没想明白自耦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压整流以后怎么是这个波形,桥式整流还整出正弦波来了。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偶变压器,出线搭火,感应交流纹波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自耦变压器接在隔离变压器之后也是一样的波形。应该不是感应出来的波形,而是实打实的就这鬼样。

网友B:
严重怀疑用的隔直探针,你都把直流分量隔离了,测量的就是整流之后的谐波分量:谐波不是正弦波是啥???

网友C:
肯定是示波器探头没搞好,你示波器直接测500V电解电容的正负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用的隔直探针,你都把直流分量隔离了,测量的就是整流之后的谐波分量:谐波不是正弦波是啥???
从图二看,没有隔直啊!就是看了图二,结合描述,才判断自藕整流有火感应纹波。
难道楼主在开玩笑,图二测隔离变压器整流滤波,示波器用大衰减直通;图三测自藕整流滤波,示波器用低衰减隔直?

网友B:
整流之后的电压按照标准来说应该是馒头波,等效于稳定直流电叠加交流分量,你在示波器发现波形是在0电位上面,正弦波交流电是零电位上下各一半,你调节波形难道不去注意零电位?无非就是你的探针是隔直探针、示波器调错(整流桥应该没有坏,否则你的电容早就炸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流之后的电压按照标准来说应该是馒头波,等效于稳定直流电叠加交流分量,你在示波器发现波形是在0电位上面,正弦波交流电是零电位上下各一半,你调节波形难道不去注意零电位?无非就是你的探针是隔直探针、示波器调错(整流桥应该没有坏,否则你的电容早就炸裂)
从图二、图三看,楼主图二用直通大衰减突出直流消灭交流纹波,图三用隔直小衰减消灭直流突出交流纹波?然后证明自藕整流滤波和变压器隔离整流滤波的不同?
真不知楼主的用意。
也许,楼主根本就不会使用示波器,偶然证明了一个伪命题。

网友D:
发觉很多人用这型号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把别人想得如此无聊,我用了30年的示波器了,探头没换也没重调过示波器量程。电子线路,理论和实际往往不是一回事。如果你有时间按照我图中的整流电路搭建一个实际电路就会明白了。另外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电容两端并联了一个400v470uf的电容,示波器测量的就是一条直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测量的是电容的正负引脚,也就是整流桥的正负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二是没隔离,但我后来接到隔离变压器后面波形还是一样。示波器量程探头设置都没有动。再并个470uf的电容就好了。波形不是正弦波了。变成直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把别人想得如此无聊,我用了30年的示波器了,探头没换也没重调过示波器量程。电子线路,理论和实际往往不是一回事。如果你有时间按照我图中的整流电路搭建一个实际电路就会明白了。另外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电容两端并联了一个400v470uf的电容,示波器测量的就是一条直线了。
楼主误会了,如有冒犯,实在抱歉!

网友B:
我家里给人家汽车电瓶充电的就是自耦变压器(我的整流桥是100A,该充电机主要是给人家砖厂的2台大电瓶车充电——人家的充电器老坏,人家电瓶组是400AH72V的,我的自耦调压器是二手货10KVA的大家伙,偶尔也给人家汽车电瓶充充电——人家电瓶没电了过来我这里一下子就搞定,我的充电电流可以在60A的大电流充电,24V12V72V都是直接调整自耦调压器的转轮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给人家汽车电瓶充电的就是自耦变压器(我的整流桥是100A,该充电机主要是给人家砖厂的2台大电瓶车充电——人家的充电器老坏,人家电瓶组是400AH72V的,我的自耦调压器是二手货10KVA的大家伙,偶尔也给人家汽车电瓶充充电——人家电瓶没电了过来我这里一下子就搞定,我的充电电流可以在60A的大电流充电,24V12V72V都是直接调整自耦调压器的转轮即可)
自藕变压器这样用,安全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