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雷器的用法

楼主(2020-05-29):
例如我有个室内的大空开,下面带了好几个小空开,小空开有在室内也有室外,如果是接防雷器,当然是每个都接最保险,就不知从安全和经济角度考虑,只接大空开那里行不行?

网友A:
防雷器SPD有时也叫过电压保护器,主要是从钳制或者疏导过余电压的角度来考虑的,一般为电压限制性或者电压开关型,根据安装位置有不同的保护标准。
常规的配电柜,一般在电源进入端考虑,但前端需要配备所选SPD厂家推荐的熔断器或者断路器,电缆截面也有对应要求。

网友B:
大空开,小空开连室外的.

网友C:
防雷器本身就是一个瞬时大功率放电器件,在线路产生危害设备的过电压时迅速开启泄放通路将电能导入大地或者自身消耗(一般常用压敏电阻器,同时需要配合接地良好的地线保障残压不得危害设备以及人身安全)

网友D:
SPD主要是卸放外来高能来保护电气仪表的,动作是μs级,空开动作是ms级,最好是大空开和室外的小空开配置

网友E:
防雷器就是压敏原件?室内如果有该建筑有避雷器,室内的相对安全。

楼主:
总结是不是说室外的空开尽量都接防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