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29):
一台水泵55千瓦变频器控制 ,由于轴承及前端连接器故障 ,更换整体新水泵 20千瓦。
由于现场人员的大意,未做任何变频器参数修正,直接启动变频器。当时发现变频器电流异常180A ,具体后面他们怎么修改的参数我 不太清楚,给我的结果是电机烧了。
深水井啊 。150米。整整干了一天,居然电机烧了。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的电子过电流没有设置对

网友B:
大牛拉小车?55KW驱动20KW?这落差也太大了吧?就不怕水泵不上来?或者管径不变,20KW的水泵依然要求供应55KW水泵一样的流量和水压?导致过载烧毁?

网友C:
投入运行之前,要考虑参数设置。

要引以为戒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牛拉小车?55KW驱动20KW?这落差也太大了吧?就不怕水泵不上来?或者管径不变,20KW的水泵依然要求供应55KW水泵一样的流量和水压?导致过载烧毁?
2楼说的对,是水泵选小了吧,并不是变频参数调整的问题,就是保护电流设定正确,可能水泵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其实,不管是55kW还是20kW,对于变频器控制水泵的特性,都是无所谓的。当然,如果认真的做一下电机的等效模型建立,那就更好了。如果没做,其实V/F控制也是无所谓的。但是一定要做好电流的截止设定值。也就是最大电流限制。20kW的电机与55kW的电机,他们的最大工作电流可是不一样的。有了最大电流限制,小电机也不会烧。会过载报故障停机的。

网友F:
实际上,当变频上显示电流180时候,你的电机早烧了,烧坏的原因和变频的数据设置没大关系,最多就是你没有设置好保护电流,电机过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G:
原来还有同仁发生跟我们公司发生一样的事情。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8555

网友H:
个人分析 变频器是否设置正确其工作电流也不应超过额定功率安全范围  180安早超过变频器自保范围  并工作了一天  电机也早就烧了十几年前在黑龙江满洲里一家木才加工企业搞节电试验一台变频器群控六台2.2千瓦排潮风机周期15-20天左右连续运转 期间一台风机受潮湿影响处于虚接有时出现缺相现象 被变频器发现后保护停车并报警,,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一定要保证不要过载。如果非要过载,必须要按照变频器给出的过载周期和过载倍数来运行。这是必须的。

楼主:
因为他们忘了修改电机参数。

网友H: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都有自保功能 这一项不需要另外设置 它可能不知道负载有多小  但它知道负载是不是超过了它所能承受的范围 这是变频器的基本功 永远记在它的心里的

网友E:
关键是变频器容量大,电机容量小,这就不合适了。如果变频器的电机等效模型与电机是一致的,就是大马拉小车,变频器也能保护电机。如果什么工作都不做,这事就麻烦了。小电机很容易过载运行被烧。

网友I:
原来55KW的泵,现在20KW的泵能满足得了?
这个选型上面是不是有问题?
要是变频器在投运之前修改好保护参数倒是不会导致新泵电机被烧!
这里面因素比较多!得好好捋一下!

网友J:
满洲里是内蒙的

网友K:
电机参数不是要输入到变频器去吗?

网友L:
这个低级错误不应该

网友M:
这种情况肯定是电机功率大于水泵,然后在参数设置上出了问题,比如不该补偿的给做了补偿,让电机电流就过大了,保护参数也没设置正确,也设置偏大了,最后只有电机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情况肯定是电机功率大于水泵,然后在参数设置上出了问题,比如不该补偿的给做了补偿,让电机电流就过大了,保护参数也没设置正确,也设置偏大了,最后只有电机完蛋
确实是这样。而且电机控制模型也应该改,但是没改,造成补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