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0):
没有用过AB的组态软件,听说是根据画面的多少来选型的?是不是要选择开发版画面有多少,运行版画面有多少这样来选型?

网友A:
服务器和单机版

网友B:
有ME,还有SE的区分。。

网友C:
是的,不管io点数.
画面数25,100.主要是运行.开发它估计管不着.因为我可以拷贝,再删除.

楼主:
谢谢,还有些疑问,如果二台单机版的要组成冗余系统,又该怎样选型?如果想组成1台服务器+3台客户机形式,服务器配有100个画面授权,是不是3台服务器也要分别对应配100个画面授权?还是说服务器版本本身自带有几台客户机的授权?

网友C:
单机版谈不上冗余,各干各的,当然同样的,冗余使用。
服务器带服务器画面授权,客户带客户授权。客户画面/数据是从服务器取的。

楼主:
谢谢版主,是不是不管服务器是什么画面数的授权,客户机那边的授权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