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触摸屏软件常见问题

楼主(2020-05-30):
我是用台式电脑Win10安装的软件安装到这里了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下面这个图,
安装教程里面是会出现下面这个安装图的,并且有安装位置的,

楼主:
急急急,求各位大师赐教,帮帮忙,怎么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正常是用sp4吧

楼主:
我是新手,大师赐教一下怎么下载sp4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卸载了重新装的,应该是装不了,看看你在资源管理器里面把程序重新卸载一下看看能不能行,应该效果不会理想
你这个V3的SP2版,应该是最高版本了,目前好像没有SP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