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0):
如题,发现没有卸载按钮,系统的应用和功能没有,程序组没有,360里也没有。。。

因为装了codesys, so machine basic, 4,3, 4.3又说我的DPI设置不对口味,拒绝启动,想找个安全的删除。。。。

网友A:
系统里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里找不到?

楼主:
需要安装文件才能卸载,而且在卸载的时候提示无法删除一些注册表信息,只能忽略,应该是win10权限的问题,估计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就可以了-----Win10这一点很讨厌的,限制了权限是为安全考虑,但现在的程序在被限制权限的时候不能弹出提升权限的窗口,只能重来,大程序很费劲。。。。,

楼主:
另外,软件自带的升级程序检测到有SP2,也正常下载了一个G,但是安装的时候弹出错误,还是因为安装文件找不到,需要用安装文件手动安装。。。。
安装了SP2,还是不支持不同的DPI设置,仍然要在高分辨率屏上使用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的字体。。。。。

网友B: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系统,进入系统里的添加或删除程序应该可以删除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他根本没用系统的安装卸载服务,是自己的一套程序, launcher, 看到安装文件还是要时刻在机器里存着比较方便,更新的时候也用的到。。。

网友C:
就是重新走一遍安装的那个流程....然后啥修复或卸载
我一般都是重做系统了...
现在电脑软件太多
重做系统工程量太大
我就忍它
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还是重做...
莫得招数

之前一个笔记本安装了博图..一下变卡了...
然后卸载了博图...但并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速度..
难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win10好像也没有以前的Ghost那种工具了。。。。

楼主:
所以差不多的软件,都开个虚拟机搞。。。

网友B:
回复 楼主:
现在的品牌电脑在系统里面一般都有一个一键恢复系统了

网友D:
虚拟机跑Somachine速度怎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还从来都没用过ghost软件来ghost一个自己的系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win xp时代,ghost非常好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下载别认的ghost系统.经常会有垃圾软件在里面
后来我就不用ghost镜像装系统了
都是直接安装版..
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系统ghost一下..做个备份什么的..
一个个软件安装..注册..激活.太闹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看配置了,我的16G8核I5, 分8G4和给虚拟机,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