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0):
出口国的电压标准是230V,波动范围不清楚。
我的设备PLC 开关电源 伺服驱动器 变频器等器件,放在中国是没问题的。
PLC西门子的输入范围是198-264V,伺服和变频器都能接受220V到240V的输入电压,所以搞得我很迷茫,到底要不要配个变压器?
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做出口设备的吗

网友A:
电压是一个数据,还有一个是电源的频率,这个和你的电机选型有很大关系

网友B:
PLC  开关电源问题不大;
频率一样,仅是220V 与230V的话一般没问题;

网友C:
220/230一般不要变。频率是50hz?国外有60hz。

网友D:
是,现在的接触器都是50/60Hz兼容的。电压也是欧洲制式和美洲制式兼容的。所以出口要注意选择元器件的供电兼容性。对于开关电源,范围会更宽泛吧?

网友E:
电压问题不大,主要看电源频率

网友F:
PLC伺服不加隔离变压器干扰没问题不?电源电压频率一样理论上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出口的还要考虑频率是否一致,必须和客户沟通,了解他们的电压和频率标准。

网友H:
客户电压440V我们都敢给他380V的

网友I(2020-07-25):
220根230都可以用的,一般220的耐压做到260多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