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0):
想学一下发那科机器人,该如何入门呢?

就示教的话难度不大,关键还是在于轨迹运动;现在就安装了ROBOguide软件,还有一些手册(感觉用处不大),如果评论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另外开一贴把软件、手册分享出来。

网上的资料参差不齐,质量也不高,特来提问,欢迎指点一二。

当然比较有指导性的回答,我也不会吝啬积分的,有20分哦!

以上。
20分悬赏,已用2分

网友A:
1.离线编程提高效率;
2.外部通讯;
3.组织好程序结构。

网友B:
示教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动几个轴,现场的示教的人,在机器人配网,配信号,做坐标系之后,其实就是轨迹的示教,在现场的示教中要做到轨迹合理,感觉也不是很简单,这个是要在实际玩机器人才行的

网友C:
。。。直接工厂有机器人玩两天,啥都可以学会的,小日本的FANUC机器人还是挺好用的,而且傻瓜式的,编程调试都是比较简单的,KUKA的才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楼上的各位好像都没说到点子上啊喂

网友D:
其实个人觉得发那科的机器人学习入门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只要有编程手册然后实际上手练一练就能很快的上手了,如果想深入学习网上的资料的确不完善,而且官网的资料做的很不系统,有很多问题出现了以后除非打电话给售后要不根本就找不到解决办法,用ABB对比的话FANUC简直就是垃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好,我尝试下ABB

网友E(2020-07-03):
回复 网友C:
示教都是大同小异,只能算是初级入门,先把机器人硬件软件玩熟,然后着手写程序,调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

网友F(2020-09-22):
   您好,我个人也是一名FANUC机器人的调试人员,ROBOGUIDE可以方便你学习机器人的操作界面和离线编程,其实当时我学习的时候,是先把A课程系统的学习一遍,然后去实战,实战主要是看各种运动指令的差别,这样才会有利于理解机器人的运动轨迹。
   至于ABB和FANUC对比,我个人两款机器人都在用,ABB我感觉属于那种不上不下的,开放程度没有库卡高,而标准化程度没有FANUC高,ABB个人认为操作系统和算法是比较优秀的,三个牌子机器人各有各的优势,FANUC上手快,系统稳定,不会受到病毒的干扰,ABB和库卡的开放程度高,可以在不受厂家的约束下,干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