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的么,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20-05-30):
请教老师们,这是啥设备

网友A:
不认识,等熟悉的人。
楼主你重复发帖,另外一个申请删除的,已被我删除掉。

楼主:
刚才不怎么搞得,没显示发成功,所以又发了一次,

网友B:
具体用在什么设备上?美国佬的,不多见

网友C:
这个品牌主要搞医用设备及生物实验分析仪器,估计你这个也是这类的;

楼主:
1400型压力变送器???

网友D:
网查显示为话筒发射器

楼主:
感觉像是信号传感器类的,内部有一个网口,485口,和压力,有5楼图

楼主:
和压力有关

网友E:
这个是所谓模块化设计的结晶:连接电导率探头就是电导率仪,连接PH探头就是PH计,连接不同类型探头就变成相应仪表(有的已经预置固件,有的需要重新刷新安装固件)

网友F:
赛默飞世尔的
变送器

楼主:
请问,10楼,11楼,有更详细的资料么?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不同探头就切换不同算法,这东西算法值钱,我们的传感器性能比不上国外是不是就是算法的问题,应变片材料本身问题应该差距不大

网友E:
算法这个人家申请了软件专利的!
侵犯知识产权法这个不是开玩笑:代价最少都是让你破产!!
例如国外机器人性能先进,其一是材料,其二就是算法,其三就是装配工艺

网友H:
算法其实就是程序,问题是闪存芯片或者控制芯片的破译几乎不可能,所以逆向工程也就无从谈起。至于专利嘛,某国为了扶持自己的制造业,也是可以适当放水一下的,问题是芯片内部的程序和算法逆向不了,山寨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从基础研究搞起,甚至要走别人走过的弯路,那个烧钱太厉害,国内还不太适应,至少很难找到肯踏踏实实专心烧钱搞研发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