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扩容

楼主(2020-05-30):
有一个1G固态硬盘怎么扩大一点容量,板子上还有4个位置.用了一个,还有3个位置,能扩容吗,大一点储存块,管角是否焊接都一样,哪位师傅知道,请教一下。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有大把的这类的存储芯片,拆下来再练习一下热风焊接当娱乐还行,毕竟现在的固态硬盘很便宜了

网友B:
估计不能---直接添加存储芯片
因为看到有不少器件空位
最好能有参照比较一下,就像当年我把mr431变为mr831,一个百多元的芯片,多赚近千元

网友C:
不值得吧。1G再扩。。。

网友D:
太小了,随便买个U盘都是几十倍的容量,没必要了;

网友E:
没用,闪存芯片不是想加就能加的,有主控芯片的,万一不匹配,整块板就废了。

网友F:
可以扩容,找到你硬盘主控芯片,网上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G:
这么小的固态,如果单纯学习还可以,实用角度就没有必要试了……

网友H:
我也认为跟主控芯片有关,焊接的话就得热风焊了吧,有个加热台,上面有工具套上,只露管脚,然后热风吹。

网友D:
花的功夫钱都不值,主控芯片要支持,存储芯片还要匹配;

网友I:
意义不大,容量调小,主控性能也不行。

要找一样的flash颗粒(自己查主控支持列表),然后贴上,量产开卡(还要有固件,普通主控估计能找到)。

直接买个120G的SATA固态MLC的,二手也就120块钱了

网友J:
周边电路或许有区别,以前做sony游戏机主板的smt,开局一块空pcb,根据需求贴装不同的元件,打个比方,带无线和不带无线功能,不仅仅是多了个螃蟹芯片

网友K(2020-07-03):
用相同的存储芯片正确焊接上,找到主控芯片型号对应的开卡软件,软件安装到电脑上后,用专用易驱线把电脑跟硬盘连接起来,用软件直接按步骤操作开卡后硬盘就扩容成功了。

网友K:
看不到主控芯片型号,如果是群联主控芯片,建议楼主直接放弃杂念,群联主控需要专用工具。很难搞到(土豪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