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3150C43A变频器空载运行报RYF

楼主(2020-05-30):
台达VFD3150C43A变频器空载运行报RYF(电源电磁开关错误)

网友A:
充电部分是使用的SCR还是接触器?接触器的反馈触点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多来几张内部高清大图,看看台达C系列大功率内部做工、用料、结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器的反馈触点是正常的(常闭触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沿这个线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已修好,是主板上接触器辅助触点检测集成块坏了。

网友B(2021-05-12):
回复 楼主:
什么芯片?能不能告知一下

楼主:
LVC07A【74LVC07A 六路缓冲缓冲器】{11脚和7腿对地击穿短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始有终!有结果!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