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

楼主(2020-05-30):
谁有s7-200 smart MODBUS Tcp   MB_server指令库提供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在2.4版本开始都已经带MB_server,更新下编程软件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有s7-200 smart MODBUS Tcp   MB_server指令库提供下    谢谢!
更新一下编程软件至2.4版本,有自带Modbus TCP Server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