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1):
请教,我现在用了一个按钮来切换画面,但是我想对这个画面做保护,就是按钮按过之后,先弹出画面输入密码,密码正确,才可以进入要进入的画面,这个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工程设置相应的密码等级,然后在做画面跳转时选 择验证模式,选折工程相应的密码等级 。  思路应该是这样,没有用过西门子触摸屏 不好具体说明

网友B:
西门子做这个估计比较麻烦,有些品牌的有操作确认,安全级别之类的,比较方便。

网友C:
对要进入这个画面的按钮设置操作权限,即需要一定权限的用户才能生效按钮操作即进入页面。西门子的编辑也很简单啊,只要选择安全设置权限即可,运行时会自动弹出,很多品牌都差不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