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31):
两个轴一起来回跑   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个轴不跑呢  十次有两次

楼主:
Y4直接没输出

楼主:
如果加上第三轴就可以了    奇怪了

网友A:
虽然我很少用三菱。但还是对楼主的写法提出个人愚见:
那就是,尽量对一个轴的定位指令在程序中只用一次,即把这个定位指令放在程序后面,前面通过赋值并执行这个定位指令的条件位。

当然我看到很多编写三菱程序的人都是这样重复调用很多次DDRVA指令,在思维模式上不太赞同。但当我翻到例子程序时,又大部份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B:
可能是程序处理时序问题,三菱定位手册中程序实例每一步定位有个多一步相隔一个扫描周期的处理。

网友C:
赞同4楼,
两段程序之间加个时间,错开一下,
M2跑完,延时,再触发S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很少用三菱。但还是对楼主的写法提出个人愚见:
那就是,尽量对一个轴的定位指令在程序中只用一次,即把这个定位指令放在程序后面,前面通过赋值并执行这个定位指令的条件位。

当然我看到很多编写三菱程序的人都是这样重复调用很多次DDRVA指令,在思维模式上不太赞同。但当我翻到例子程序时,又大部份都是这样写的。
用了Q系列后会改回来的,我都是把数据传输到寄存器,定位就用一条,案例很多是多次使用定位指令

网友E:
为什么用Y3Y4做脉冲输出呢?正常是Y0Y1Y2做脉冲输出的,M8029独立跟在定位指令后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用Y3Y4做脉冲输出呢?正常是Y0Y1Y2做脉冲输出的,M8029独立跟在定位指令后面试试
哦  那是  第四轴  跟第五轴       所以用到Y3Y4  前面还有一二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