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控制plc输入

楼主(2020-05-31):
人机界面能不能直接控制plc的输入点,如一个按钮直接控制西门子plc的i0.0

网友A:
那么多的中间点不够你用的

网友B:
有什么必要控制PLC输入?输入要由PLC实际输入信号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机界面能不能直接控制plc的输入点,如一个按钮直接控制西门子plc的i0.0
PLC的输入点对于触摸屏来说是只读。
只是你目前的需求,Q0.0直接连接在触摸屏开关地址上,PLC中程序都不用写。

网友D:
多此一举;而且硬件上输入与屏上输入相反的时候是执行哪个?

网友E:
估计楼主还不够了解屏和PLC通讯后的控制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开始学习中 只是测试了一下 因为是说明中 有i变量 所以输入测试了一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要试图控制I点Q点,用M点或V点

楼主:
各位受教了 谢谢各位热情指导

网友G:
我不是人才 我是小白     楼上的不吝赐教的才是都是人才,老师

网友H:
肯定不行的,DI是只读

网友I:
屏上的按键替代PLC的输入点是可以的
只是你的控制要求是否合理

下列的目的是没问题的
初始化数据---即恢复设备出厂参数
通过输入0.11作程序数据初始化
现在要在屏上做个初始化按键
一般都是在0.11下并个W0.10 作为屏初始化的操作按键
多数人都这样改编程序

这个W0.10实际上可以不做,在屏上可以直接选用 0.11

可能不是谁家的PLC+屏都能做到

网友J:
三菱Q02plc,触摸屏GT1000系列,, 业主要求把现场的开关信号做到屏上,发生异常时 ,能强制信号,快速解除报警,然后再进行维修

网友K:
很多触摸屏的写入选择下拉框确实有输入点的选项,还是按照手册按部就班的学习吧,等基本的功能都掌握了再琢磨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