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求助

楼主(2020-05-31):
求助,MODBUS通讯,向设备传送设定值D200内容,指令要求设定值分高位和低位两组数传送,怎么把D200分成高低两部分啊,大侠指导,PLC到仪表

网友A:
and 00ff ff00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MODBUS通讯,向设备传送设定值D200内容,指令要求设定值分高位和低位两组数传送,怎么把D200分成高低两部分啊,大侠指导,PLC到仪表

MOV D200 K4M0

K2M0  K2M8 就是高低字节。

网友C:
看什么品牌的PLC,建议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