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遇到一件欧姆龙PLC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楼主(2020-05-31):
PLC为CJ2M,CPU32,在别人做好的手动界面增加几个线圈,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我加的线圈竟然不得电,之前编好的线圈就可以得电,请大神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程序下载了没有,程序运行了没有,地址有没有其他地方用到了。

网友B:
不要多想,程序确实拷进去了,多几个实验看看。地址间隔大点。

网友C:
有可能是双线圈了。

网友D:
很可能在别的地方被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我没传送,直接点击在线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确实是我多想啦,之前用过西门子,没用过欧姆龙PLC,以为点击在线工作,而且还显示在运行模式下,就想着程序肯定下进去了。总觉着欧姆龙PLC有什么高级的功能限制我的线圈了呢。哈哈,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犯了超低级错误,没传送程序!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确实是我多想啦,之前用过西门子,没用过欧姆龙PLC,以为点击在线工作,而且还显示在运行模式下,就想着程序肯定下进去了。总觉着欧姆龙PLC有什么高级的功能限制我的线圈了呢。哈哈,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西门子难道可以不用下载, 直接在线程序就下载完毕了?